stm32f103zet6移植DSP库报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4-14):
重复定义,你多包含了头文件。

网友B(2025-07-22):
我也是这个问题,用标准库开发(V3.6),用keil里面的DSP(V5.0)用AC5的编译器,出现247的错误。原因好象是core_cm3.c(V1.3) 版本。按网上的方法,去除core_cm3.c(V1.3),编译不报247错误,但报其它的一堆错误。估计和标准库开发(V3.6)的要配DSP(V1.1)的版本,便网上找到到1.1版。希望有用标准库开发配置成功的大神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