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IC无应答如何处理

楼主(2024-04-14):
   不知道说明原因 IIC一直无应答 辛苦老铁们帮忙看看。

用的是STCH81K08
我把SCL 和SDK 都设置上拉 推挽输出也没用。初始化设置双向IO也一样
我把代码贴出来

void gpio()
{
    P0M1 = 0x00;   P0M0 = 0x00;   //???????
    P1M1 = 0x00;   P1M0 = 0x00;   //???????
    P2M1 = 0x00;   P2M0 = 0x00;   //???????
    P3M1 = 0x00;   P3M0 = 0x00;   //???????
    P4M1 = 0x00;   P4M0 = 0x00;   //???????
    P5M1 = 0x00;   P5M0 = 0x00;   //???????
P_SW2|=0x80;  //打开额外的寄存器地址。
P1PU=0x18;  //设置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P1M1=(P1M1&0xE7)|0x00;  //设置IO口模式
P1M0=(P1M0&0xE7)|0x18;  //设置IO口模式
}

uint8    code LED[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显示代码
#define  SEG1  0x68
#define  SEG2  0X6A
#define  SEG3  0X6C

void  delay_us(uint8 j)                //@24.000MHz 1us
{
        unsigned char i,k;
  for(k=0;k<j;k++)
        {
        i = 10;
        while (--i);
        }
}

/*************************************************
     I2C开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void) //起始信号
{
        SDA = 1;
        SCL = 1;
        delay_us(5);       //大于4.7us
        SDA = 0;           //SCL高电平期间,SDA发生负跳变
        delay_us(5);       //大于4us
        SCL = 0;
        delay_us(5);
}

void I2C_ACKR(void)  //应答信号
{
unsigned char timeout = 1;

        SCL = 1;          //SCL高电平期间接收数据
        delay_us(5);
        SCL = 0;
        while((SDA)&&(timeout <= 200))
        {
           timeout++;
        }
                 delay_us(5);
        SCL = 1;

                         delay_us(5);
}

void I2C_Stop(void)  //终止信号
{
        SCL = 1;
        delay_us(5);       //大于4us
        SDA = 1;           //SCL高电平期间,SDA发生正跳变
        delay_us(5);       //大于4.7us
        SDA = 0;
}

void I2C_Send_byte(uint8 oneByte)
{
    uint8 i;
                SCL= 0;
                for(i=0;i<8;i++)
         {
      SDA = (bit)(oneByte&0x80);
                  oneByte <<= 1;
                         SCL = 1;         //SCL高电平期间传送数据,并保持稳定
                delay_us(5);     //大于4us
                SCL = 0;         //SCL低电平期间数据发生改变
                delay_us(5);
         }
}

void LED_I2C_Send(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oneByte)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Addr);
         I2C_ACKR();
         I2C_Send_byte(oneByte);
        I2C_ACKR();
         I2C_Stop();

}

void Display_Init()
{

         LED_I2C_Send(0x48,0x01);//为8级亮度,开显示八段显示方式,后一个字节中高位用于亮度,低位用于七段或八段显示方式和开关显示
         LED_I2C_Send(SEG1,LED[8]);
         LED_I2C_Send(SEG2,LED[8]);
   LED_I2C_Send(SEG3,LED[8]);
}

网友A:
iic协议标准要求主从都是开漏模式,统一上拉

网友B:
找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一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C:
单片机io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SCK,SDA有4.7k电阻上拉, 从器件的地址位设置要与软件发送的地址一致, 否则从器件收到地址位信息是不会应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