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EIL编译软件的问题

楼主(2024-04-15):
七年前我开始写单片机程序,买了一个学习机,不知怎得就安装了个KEIL4, 一路用到现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忽然电脑就坏了,还好源文件都还在,用了一个WIN10的电脑就开始安装KEIL4了,可是安装后key就用不了,系统说可能有病毒不运行,还会自动把文件删除,我知道大多数个人都是用所谓绿色版的,不必钱,有些可用到2020,还有一个KEY可用到2035,但我认为我开发好的软件必须有可靠的编译器来保证,所以去KEIL的网站查看价钱,却什么都查不到,说要填表格查询价钱,记得上次因为STC16,有去下载C251的软件,是填来表格问价钱,却一直得不到答复,只一直收到广告,这里有几个问题有请各位老前辈指教:

1,keil C51 究竟要多少钱?
2,key能一直GEN下去吗?万一有一天GEN不下去怎么办?
3,有没有收费的,能替代51汇编编译器?这样才能保障安全。
4,STC是否有提供编译器来保证用户的软件能永远维护,我说的是汇编编译。
5,我买过不少其他软件,通常购买 注册完毕后就能永远放心用下去,但KEIL好像是有时限,很不放心。

网友A:
既然你用上了汇编就别考虑什么正版问题。

1)Keil的评估版只是限制连接器如BL51.exe能输出的代码长度,而目前中文汇编教程都只教绝对地址编程,这种汇编代码不需要连接,输出的obj文件可以直接用oh.exe变成hex烧录文件,汇编过程没有任何限制。

2)如果坚持用c语言,可以用免费的SDCC。

3)汇编器自己写很简单,也就是一天功夫就能写出来,就是个查表么。30年前我用南京万利、伟福的仿真器,厂家都提供自己写的汇编器,无任何限制。

楼主:
对于使用者来说,这软件是神器,只敢乖乖使用,没有去分析这些文件的内容,你倒是研究得颇深,如果KEIL能顺利运行,就没有必要去搞懂这些。昨晚我在一台XP上试装,还真顺利,注册也成功了,可用到2020年,现在是2024,也能用,可见使用年限是个假限制,但使用者会一直提心吊胆,担心忽然被卡,自己多年成果就泡汤了。

你说自己写汇编器一天就能写出来,这我相信,但要能整合到文字处理器中整体运行那就非一年半载不可了,我三十多年前是写过一个文字处理器,不过是在DOS上跑的,WIN一来就变成豪无用处了,要重新写一个WIN的已经提不起兴趣。

看来最佳的解决方法是买一个能跑XP的无风扇小电脑(1037U CPU),把时钟倒拨二十年,就万无一失了。

网友A:
这就叫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楼主:
没错!也叫杞人忧天,不过会无事也是前人已经替你解决了,我们就在坐享其成,回想当年用磁盘一张张耐心安装系统,再用光盘提心吊胆安装,在电脑外壳贴上授权标签,再到如今的U盘一键安装,太幸福了!问题是有一天有人认真计较起来,到时再写编译器就太迟了哈。

网友B:
不是KEIL的问题,是系统的杀毒软件,关掉即可安装

网友C:
1.一套大城市房子的钱
2.那其实是官方放出的,目的就是引入初学者,然后就有人在公司项目用,成功入套,公司做大后必然要买
3.工作多年貌似没有遇见,也许linux下有开源的编译器,但是linux下的所以工具都极度不好用
4.STC没有这种东西,估计专利已经在人家老外那,想搞都不行,除非他出自己的架构,才能做自己编译器,很多单片机就有自己的编译器和架构
5.世上没有永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是KEIL的问题,是系统的杀毒软件,关掉即可安装

这样的杀毒软件不是好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错!也叫杞人忧天,不过会无事也是前人已经替你解决了,我们就在坐享其成,回想当年用磁盘一张张耐心安装 ...

二十多年前有网络就有你这种杞人,没有几百万,几十万总有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KEIL的问题,是系统的杀毒软件,关掉即可安装

你好!我的电脑从不安装杀毒或防毒软件,也极少中毒,这WIN10是PIPO电脑配搭来的,属于正版,就不知道为何会自作主张,把他认为有毒的文件删除,我查遍系统也没有见到杀毒开关,莫非是WIN10内建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套大城市房子的钱
2.那其实是官方放出的,目的就是引入初学者,然后就有人在公司项目用,成功入套,公 ...

你好!

1.是有听说很贵,但没有想到这么贵。
2.这是常用套路,资本是不会发善心永远给你免费用的,我以前在家用WIN,后来出去开店也得买个正版的免祸灾。
3.难做的应该是C的部分,就如Hephaestus君说的,汇编就很容易做,但现在用汇编的太少,做了也没意思。
4.大公司应该要有大格局,至少做个汇编编译器给大家用,编译器不会牵涉什么专利吧,任何专利也都有期限的。
5.是没有永远,至少到100岁还能用,无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电脑从不安装杀毒或防毒软件,也极少中毒,这WIN10是PIPO电脑配搭来的,属于正版,就不知道为 ...

右下角有个盾牌就是win10自带杀毒软件。

网友E:
大多数的"处理过的软件"的都会被微软的防火墙杀掉,我现在用的win11,他报毒的时候可以选允许这个存在然后去回收站找回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1.是有听说很贵,但没有想到这么贵。

哈哈,其实应该没那么贵,但是它是拆分卖的,C51,C256,ARM,然后可能不是买断的,每年要续费,价格也可以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有个盾牌就是win10自带杀毒软件。

我的win10的屏幕并没有见到那个盾牌,折腾了几天,终于摸到那个越厨代庖的厨师,叫WINDOWS DEFENDER,躲在PROGRAM FILE里,他的这个行为有点过分了,发现可能是病毒最多就警告一下,还帮忙删除文件,玩电脑的最怕的是文件忽然不见了,会折腾一个晚上找原因,另外这家伙还会拒绝复制他认为有问题的文件,结果整个目录抄过去后就少了个文件,这算是称职的抄写员吗。

现在终于都能安装了,但还是用回win7好,我家还有一台WIN98,有些好软件用XP就不能用了,安全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