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把USB转TTL的线路画到原理图里

楼主(2024-04-15):
USB转TTL电路画到原理图里面,然后直接插一根数据线就能进行串口通信,不需要使用USB转TTL转接器。请问我的想法可行吗,还有在电路里画了USB转TTL的电路还需要在代码里写什么程序协议吗,之前已经写了USART1串口通信的协议。

网友A:
完全可行,市场上这种开发板多了去了。USB转USART/TTL芯片并不需要什么程序协议。

网友B:
搞个直接数据线下载的开发板,人家卖开发板的直接给电路图。

网友C:
使用这个STC8H8K64U芯片。
直接插一根数据线就能进行串口通信,不需要使用USB转TTL转接器。
可以支持 串口通信的仿真,在线下载,及 2组扩展的 USB-CDC 串口
STC-USB-to-2UART  = USB-CDC 串口1仿真         +      USB-CDC 串口2
STC-USB-to-2UART  = USB-CDC 串口1             +      USB-CDC 串口2

楼主:
好的,学到了,谢谢各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这个STC8H8K64U芯片。
直接插一根数据线就能进行串口通信,不需要使用USB转TTL转接器。
可以支持 串 ...

赞,这个我才知道能这样,谢谢

网友E:
USB转TTL不需要软件处理,你要是 用带USB接口的芯片用CDC虚拟串口就需要程序

网友F:
可以的,开发板就是这样的,无需写程序

网友G:
非常成熟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