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器,安装不上是什么问题The driver could not be installed (ErrorCode = ...

楼主:
   安装了几个版本的都是一样的报错
The driver could not be installed (ErrorCode = 0x80020000)..Please contact  and attach theC:\Windows\DPInst.log with your support email.

网友A(2024-04-15):
你找的驱动是升级版不是原装版,升级版只能在先有安装上升级,如果你原来没有,那么现在就不会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驱动是升级版不是原装版,升级版只能在先有安装上升级,如果你原来没有,那么现在就不会有。

重新安装了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了也不行

都说了你要安装低版本的full版,才能安装你的升级版,无论你安装多少次升级版都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