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89C2051单片机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4-04-15):
请教各位怎样用89C2051做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
做不了,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的是大电流,2051最大输出4mA无法驱动任何步进电机。

网友B:
看你是什么样的做法了,MCU驱动ULN2003驱动四相五线电机的网上就有,也可以控制外部步进电机集成驱动芯片驱动两相四线步进,你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适当的电子元件(如功率管、电阻等)设计驱动电路,将AT89C2051输出的控制信号转换为步进电机所需的电流信号。

网友D:
加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模块就好

楼主:
各位大侠有现成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