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智能洗衣机,其中洗衣机采用单相交流异步机,功率500W

楼主(2024-04-15):
想用51单片机设计一个智能洗衣机,其中洗衣机采用单相交流异步机,功率500W,转速能无级调节,具有正转、反转功能,想问问这样的电机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单相异步电机反转只要把辅助绕组两根引线对换就行了。但是转速可以无级调节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成品摆在那里,都是三相异步电机或者BLDC,都是变频器输出三相交流电驱动的。

网友B:
对,单相异步调速是比较难的

网友C:
单相异步电机想无极调速可以参考三相变频器原理,只是电容分相出来的90°相位的那一相要注意一下,但是电机转速和转速有制约,可以去看看微芯的中文社区,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异步电机反转只要把辅助绕组两根引线对换就行了。但是转速可以无级调节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成品摆在那里 ...

这样吗,师傅要求的,我自己也很懵,所以发帖来问问大家

网友A:
哦,你是学 不是真的做产品,那就用可控硅调角调压糊弄过去好了。

楼主:
那可以和我说说具体怎么设计吗?

网友D:
调速要用无刷电机

网友E:
单相异步电机你还想无极调速!
早期洗衣机用串励直流电机,用一个可控硅无级调速,一个继电器切换方向。
现代的都用三相无刷电机。
并且,洗衣机的电机不用500W那么大功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和我说说具体怎么设计吗?

你自己搜“单片机 可控硅 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搜“单片机 可控硅 调光”。。。

好的,谢谢啦,因为之前都没有接触过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