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不带字库的LCD12864还是仿真和实物还是不一致(有点急)

楼主(2024-04-15):
rt。型号是LCM12864C-1。下载完毕后就是蓝屏  我应该怎么做
实物的LCD12864显示屏与仿真不一致? - 24小时必答区 (51hei.com)这是上个帖子。

网友A:
要调节一下对比度的

网友B:
你要看看你买的液晶主控型号和仿真的是否一致或者是否兼容

楼主:
如果要买的话买哪种?改代码的话会需要怎么改?

楼主:
源代码:http://www.51hei.com/bbs/dpj-235353-1.html
要怎么改屏幕相关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看你买的液晶主控型号和仿真的是否一致或者是否兼容

好像是一致的。仿真的话isis7应该是KS0108的话。卖家说也是0108的

网友C:
不太懂,初始化屏幕前加个延时几百毫秒试试?再看下焊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主程序仿真都弄好了的。

网友D:
亲这个屏幕是用可调电阻调对比度的,接了可调电阻吧?
可能仿真会跳过通过硬件实现的对比度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这个屏幕是用可调电阻调对比度的,接了可调电阻吧?
可能仿真会跳过通过硬件实现的对比度调节?

再上一个帖子里有原理图。我接了可调电阻。晚上我调了再看看忘了这码事了

楼主:
调节了背光,没有作用

楼主:
可调电阻的旋转没有明显改变屏幕的亮度

楼主:
是不是代码问题??有人能测试一下吗?我丢学校以前弄得测试版也看不见

楼主:
还是我下载设置错了?

楼主:
有动过,有接可调电阻。不过是10k的而不是20k的。不过影响应该不会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