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如何在片外flash上存储代码,在片内运行代码?

楼主(2024-04-15):
谢谢大家

网友A:
并行flash如28、29系列比stm8贵太多了不太可能,串行接口flash绝对做不到。

网友B:
你运存有多大?是可以做到把部分片外flash拷贝到片内运存来运行的,比如你有个函数,想单独放片外flash存储,运行到这个函数的时候,再复制到片内运存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