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c(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expected 'hdata'

楼主(2024-04-15):
keil显示我4 5行代码语法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A:
把报错信息也贴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报错信息也贴出来啊

他发在标题上了。

typedef用宏定义替换试试会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发在标题上了。

typedef用宏定义替换试试会不会报错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该掉之后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该掉之后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是这样改的#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该掉之后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懂不懂啥叫截图?

找bug技巧1:先看第一个报错
找bug技巧2:双击报错会跳到该行
找bug技巧3:出错行数有机会是上一行或上几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该掉之后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就把这两行注释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