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串口通信中自动模式代码修改

楼主(2024-04-15):
请大哥们帮看看,我做的是蓝牙温控风扇,下面代码是一个蓝牙串口通信,发送0x05相当于是个自动模式的指令,但是这个自动模式不能实时实现功能,当温度、设置的最大值Thigh和最小值TLow发生改变时要重新发送指令才能实现发生变化,如果自动模式这个代码不放在串口通信里面放到main主函数里面又会产生冲突。问一下代码要怎么修改或者提供下思路,谢谢!!!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x = SBUF;
        switch (x) {
            case 0x01: Compare = 0, Speed=0; break;
            case 0x02: Compare = 50, Speed=1; break;
            case 0x03: Compare = 75, Speed=2; break;
            case 0x04: Compare = 100, Speed=3; break;
           case 0x05: if (T > THigh) {
                                                 Compare = 100;
                                                Speed = 3;
                                        }
                                               else if (T <= THigh && T >= (THigh + TLow) / 2) {
                                              Compare = 75;
                                               Speed = 2;
                                       }
                                             else if (T <= (THigh + TLow) / 2 && T > TLow) {
                                                   Compare = 50;
                                            Speed = 1;
                                   }
                                          else {
                                          Compare = 0;
                                          Speed = 0;
                                 }
                                 break;
        }
    }
}

网友A:
自动模式要放到主循环那里判断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x = SBUF;
        switch (x) {
                        case 0x01: Compare = 0, Speed=0; break;
                        case 0x02: Compare = 50, Speed=1; break;
                        case 0x03: Compare = 75, Speed=2; break;
                        case 0x04: Compare = 100, Speed=3; break;
        }
    }
}

void main()
{
        //...
        while(1)
        {
                //...
                if(x == 0x05)
                {
                        if (T > THigh)
                        {
                                Compare = 100;
                                Speed = 3;
                        }
                        else if (T <= THigh && T >= (THigh + TLow) / 2)
                        {
                                Compare = 75;
                                Speed = 2;
                        }
                        else if (T <= (THigh + TLow) / 2 && T > TLow)
                        {
                                Compare = 50;
                                Speed = 1;
                        }
                        else
                        {
                                Compare = 0;
                                Speed = 0;
                        }
                }
        }
}

网友B:
代码不完整,需求不清晰。但建议,最好是接收到一个字符分隔符,在主函数中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