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普通IO口做触摸功能的问题

楼主:
想用单片机P30口的外部中断做一个触摸触发,P30连接一片金属片,P30给C9充电,当手触碰到金属片触发外部中断。

感觉这种方法不太可能实现,因为P30对外部抗干扰比较强。

如果P30开漏接受外部干扰能比较高的用手指触发中断请问这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2024-04-15):
我试过测量充电时间,手触摸时数字会变化,不知道利用这个数字可以不

网友B:
直接外加触控芯片

网友C:
STC8H4K64TL的P30可设置为外部中断4,但只能低电平触发。理论上可以用作触摸键。需要少量外围电路辅助,另外还得在软件上下点功夫。

网友D:
STC8H4K64TL有触摸按键功能的啊!

网友E:
STC8H4K64TL系列带触摸按键功能,没必要使用IO口模拟。
5mm有机玻璃,效果相当好,据说可以到8mm以下
触摸按键开发,STC有专门的 触摸按键辅助开发工具   还有【触摸按键视频讲座】回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