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同一工程里不同文件使能同一时钟的后果是什么?

楼主(2024-04-15):
如题,在改一个PWM的代码,但是这代码是F103RCT6的,但是我打算改成C8T6的,他有按键,LED,PWM,分别使能了ABC的时钟,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GPIOC的时钟

但是我C8T6可没这么多时钟,我想改成只使能AB时钟,但是不同代码都需要用到这个语句,我这样使能会有什么后果?
还有,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stm32f103c8t6有GPIO_A GPIO_B GPIO_C 引脚,GPIO_C引脚不全。程序使能RCC_APBxENR GPIO_A B C位 相当于使能引脚,不改变系统时钟。GPIO引脚未使能的情况下进行引脚操作,引脚输出不受程序控制。

网友B:
除了代码量略有增加,也就是多了几句无意义的废话以外,没有任何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代码量略有增加,也就是多了几句无意义的废话以外,没有任何影响。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c8t6有GPIO_A GPIO_B GPIO_C 引脚,GPIO_C引脚不全。程序使能RCC_APBxENR GPIO_A B C位 相当于使 ...

好的,非常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