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震荡

楼主:
这电路,是个货真价实的放大器,不是为震荡而设计的,

当电路吃着电源但没接讯号,就是待机状态,有建议说,待机时最好把输入端接地,那么,这电路可能经已满足震荡条件,某些管子甚至没加C1也会震,
问题是,共基拓扑电流增益小于1,没有变压器,射极本该无法被驱动才对,但实际上,这电路不仅能震,还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可像boost电路那样以1.5V点亮白光LED,但焦耳小偷它当不了,因需至少1V才会震。

网友A(2024-04-17):
有源器件的作用,是䃼充震子的能量,震子的作用,是让有源器件动起来,
这电路的拓扑,是共射极,分压式直流电流串联负反馈,在这里,每个元件都是放大器的固有配置,
C2 或Q1射极没有接上任何讯号源,C1也不存在,把Cb接地,如果不自激,这电路算是共射还是共基 ?!
阻抗与增益,是两码事,必须区分清楚,阻抗,是本地参数,增益,是跨环路的比例关系,在甲类放大器电路中,Ic永远不会大于Ie,Ue永远不会高于Ub,不论共哪极!

网友A:
这个「震荡」器,其实是电容三点式的变体,
电容反馈,除了分压别无他法,分压,不单不能营造附加增益,还会把输出衰减,所以,按道理,集电极的输出绝对是不足以驱动发射极的。
电感,就是此电路能实现 放大震荡一键切换 的关键,把L换成Rc,这电路就保证不会震荡了,另外,电容也不是个普通的分压器,普通电阻是固值的,电容的等效电阻却是随着充放电而变,那就等于让Re不断地变化,而「Rc」的变化,正好跟「Re」相反,电流增益小于1的桎梏就是这样被打破!

网友A:
电路能够带负载震荡,意味着甚么?!
从L的角度看,Rι和Re是并联的,能够在它们身上落下比Vcc还高的电压,表明管子的峰值Ic比IcQ (单纯由Re决定) 大得多,这就是C2的贡献。
C1 (或Cce) 的作用,当然是耦合,为正反馈提供通道,但其实还有两个作用就是,一,为电感的扫除作用铺路,二,拉开集射两极的电位差距,使射极电位不会高得过份,
能以1.5V把白光LED点亮,表明集极电位已超越Vcc,这样,电感会被反向灌注,然后就是把电容贮着的电扔回Vcc去,关键是,Q1的复通需要C2的清空,而电感正正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核心是L,它叫射频扼流圈,通常放大电路不需要此器件,此电路只能是振荡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核心是L,它叫射频扼流圈,通常放大电路不需要此器件,此电路只能是振荡电路

电感在放大器中,通常就是作为 高扼圈或恒流元件 之用,
以电感恒流,可在有限的 Vcc 中搾取较大的交流输出,可用于 窄带、小功率、低电压 的功放中。

网友A:
①这电路用的有源器件是BJT,不接C1也震的问题似乎不会发生在场效应管身上。
②共基拓扑震荡,Cb一定要接地吗,未必,加上天线也行,没有C1,这电路是共射极放大器,加了C1才会震,变成了超再生接收机。
③如果把电感或C1换成电阻,射极就无法被下拉,上抬可以但欠力度而且不能回落,C2去掉,Q1同样无法饱和。
④这电路不能用于文氏电桥的原因,除了电流增益小于1,还涉及三极管电路的结构性因素,作为输入端的射极,是功率通道啊,文氏电桥是集极对地,以Cc馈电的,但Cc的电根本就不经Re入地,而是从射极跑掉了,得到Cc馈电的不是整个电桥而只是C1(串入R1=Re)部份!

网友B:
现代集成电路振荡电路并不采用文氏振荡电路,文氏振荡电路只在书中提到,电路需要白炽灯的器件,白炽灯只有维修电路用到,现在不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