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颠倒画面问题

楼主(2024-04-16):
如题,我用的是32串行通信控制LCD12864,由于LCD引脚在上面PCB走线不方便,想把屏幕翻转,想请教一下怎么样可以实现画面颠倒。

网友A:
试试把X/Y坐标逆序一下?

网友B:
12864驱动是哪个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性能都不错,应该不需要依赖屏幕的功能,在软件处理好颠倒,再刷数据

网友D:
在缓冲内存里面操作比较容易 纯软件的事情,也可以写入的时候操作修改地址顺序和数据的高低位

网友E:
只能软件处理

网友F:
点阵,先颠倒,再输出

网友G:
如果是纯点阵,把xy坐标都取反加上最大值就行了。如果是字符型的,那还是物理颠倒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X/Y坐标逆序一下?

额,没研究明白怎么把XY逆序的,我试试看自建一个颠倒字库从左到右现实看看,不过感觉有点笨,不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864驱动是哪个

ST79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性能都不错,应该不需要依赖屏幕的功能,在软件处理好颠倒,再刷数据

好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单片机性能都不错,应该不需要依赖屏幕的功能,在软件处理好颠倒,再刷数据

好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纯点阵,把xy坐标都取反加上最大值就行了。如果是字符型的,那还是物理颠倒为妙。

物理怎么颠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研究明白怎么把XY逆序的,我试试看自建一个颠倒字库从左到右现实看看,不过感觉有点笨,不应该这样 ...

一般来说,LCD的坐标原点是左上角是原点(0,0),右下角是终点(127,63)。
XY逆序就是把原点定在右下角(0,0),而左上角是终点(127,63)。
在代码里很容易做到的。
如果你的LCD驱动IC支持逆序,就更简单了,一条指令即可。
不过黑白点阵屏貌似都没有这个功能。OLED(SSD1306驱动)却有。TFT彩屏一般也都有。

网友H:
几乎所有的LCD都可以在初始化时设置水平镜像和垂直镜像。
Write_CMD(0xc8); //行扫描顺序:oxc8:从上到下,设为0xc0,则图像垂直镜像
Write_CMD(0xa0); //列扫描顺序:0xa0:从左到右,设为0xa1,则图像水平镜像

网友I(2025-01-13):
128 64 的显示屏, 可以软件修改显示屏驱动IC 内部寄存器设置 画面左右, 上下翻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