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编译时没有出现错误和警告,但代码中出现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

楼主(2024-04-16):
keil5编译时没有出现错误和警告,但代码中出现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 ' is invalib in C99

网友A:
函数在头文件里面进行了声明,并进行了定义。只是在主程序里面没有将函数声明的头文件包含进来,implic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 ’ is invalid in c99,需要检查头文件是否正确包含进来。

网友B:
没有函数原型,如果是c89标准,只有警告没有错误。如果打开c99开关,按c99标准这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