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单片机如果一直输出某个电平,会有影响吗?

楼主(2024-04-16):
比如我现在点灯是高电平,程序上是先判断是不是前一次是不是已经是高电平,如果是就不操作,不是就输出高电平?
还是说没影响,不管何时何地(即使前面已经是高电平)直接输出就完事?
这两种有啥优劣吗?还是影响不大不用管

网友A:
51单片机,IO默认是双向IO的

网友B:
不用考虑,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C:
直接,不用管,没有影响

网友D:
没有影响,如果某引脚已经是高电平了,你还可以再输出一次高电平,
不用先判断是不是高电平,也没有影响。
当然先判断一下是有其它作用的,这就要看你是不是有需要了。

网友E:
你是怕把IO管脚用坏了?没有这种问题。IO口没有翻转次数寿命,也没有操作次数寿命的问题。

网友F:
程序上是先判断是不是前一次是不是已经是高电平,如果是就不操作,不是就输出高电平,
这个地方就不用判断呀,不管是不是高电平,这个时候给个高电平不就行了。

网友G:
没事,51单片机是双向IO的,是没有影响的,放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怕把IO管脚用坏了?没有这种问题。IO口没有翻转次数寿命,也没有操作次数寿命的问题。

确实有这个担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51单片机是双向IO的,是没有影响的,放心好了

OK,我是担心用坏,还有每次操作IO寄存器怕它操作异常出问题,就想着要是相同情况就不动它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影响,如果某引脚已经是高电平了,你还可以再输出一次高电平,
不用先判断是不是高电平,也没有影响。 ...

我现在在while(1)里没有延迟判断输出电平,加入工作一天,板子不动一直输出高电平,那芯片操作IO寄存器以亿为单位的次数了,会不会有概率出现某次操作IO寄存器异常导致出问题呢?还是我担心是多余的。有哪些情形需要先判断再输出呢?

网友H:
没影响,重复配置相同的值,实际上是配置的寄存器,而寄存器到物理I/O是由内部电路驱动的,对于该电路而言,输入没有变化,实际上是没有动作的。

网友I:
如果只是用来点亮LED灯的话就没有什么大差的,如果类似于检测12864的忙信号就需要去判断

网友J:
如果设置为推挽输出, IO向外部电路输出电流就要注意限流到20mA以内, 不然长时间IO口输出高,过流会导致单片机过热,甚至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