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电平触发的一路光耦继电器模块的原理图

楼主:
在网上只找到了这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2024-04-16):
这还要看VCC电压是多少,不同电压电阻参数是要计算的,2个发光管电压总和还要查看相关参数。

网友B:
GND和R2之间接一个电阻,然后根据VCC结合分压和三极管放大倍数计算一下T1电流,电流和继电器匹配才行,不然要么带不动继电器,要么继电器发烫。

网友C:
不给出具体参数谁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建议的输入端改为双向光耦。这个用法,后T1信号输入端,应该需要接地下拉。和我的思路完全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议的输入端改为单向或双向触发三极管,然后三极管驱动光耦。这个用法,后T1信号输入端,应该需要接地下拉 ...

清说%,如果不会的话,请画图说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给出具体参数谁知道行不行?

就是一款tb上的1路5V低电平触发带光耦的继电器模块,电阻都是1k的VCC是5V,由于没给原理图,所以不清楚这个图是否正确,高电平触发我查找到的是输入端是有一个三极管,低电平触发的输入端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D:
不用画图,确实错了,想说的是双向光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款tb上的1路5V低电平触发带光耦的继电器模块,电阻都是1k的VCC是5V,由于没给原理图,所以不清楚这 ...

既然是成品模块那么基本上没问题了,只是5V继电器电流很大,用USB供电可能电流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成品模块那么基本上没问题了,只是5V继电器电流很大,用USB供电可能电流不够。

好的,感谢,请问这张图应该是低电平触发的继电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好的,感谢,请问这张图应该是

是低电平触发。

网友F: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G:
T1基极对地加一个10K电阻更可靠 VCC用5V的 如果用12V R1换成1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