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与外部中断冲突

楼主(2024-04-16):
开启ADC导致。外部中断用不了,HK32的片子,我不熟悉,帮我看看,谢谢!

06 EXTI——外部中断2022-07-06.7z

网友A:
试着把ADC和EXTI初始化交换执行顺序,检查是不是开ADC的时候关掉了EXT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把ADC和EXTI初始化交换执行顺序,检查是不是开ADC的时候关掉了EXTI?

没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