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多位数字时为什么要把每位数字单独取出来显示?

楼主(2024-04-16):
在LCD1602中为什么在显示多位数字时,要把每位数字单独取出来显示。比如123,先把百位取出,在十位取出,再个位取出。把它看成字符串显示不行吗?

网友A:
很明确的说不行,“123”这个数字在单片机的样子是“01111011”(0x7b)的,
1602显示的是“字符”而不是“字符串”,“字符”是一个8位的数字,“字符串”
是一个“数组”,很容易处理成字符。
“1”的字符是“00110001”(0x31),“2”的字符是“00110010”(0x32),
“3”的字符是“00110011”(0x33),你研究研究ASCII字符表,“{”的字符是
“01111011”(0x7b),也就是你所说的“123”这个数字,所以要先转换成一
个一个的字符,然后才能在1602上显示。

网友B:
把数字看成字符串来显示是可以的,比如手机号码、QQ号等。但若要显示变化的数字,比如时钟,就得取位了。

网友C:
液晶显示模块LCM可不会看,必须要你转换才行,谭浩强c语言很简单用sprintf()转换就行,但这个函数太大了,单片机无法承受之重,要你自己写转换字符串函数。

网友D:
数字,先转成字符串,再显示字符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液晶显示模块LCM可不会看,必须要你转换才行,谭浩强c语言很简单用sprintf()转换就行,但这个函数太大了, ...

sprintf函数在stm32上很好用,51也能用,但是速度比较慢,占用比较大

网友F:
当然可以,但你需要将数字先转换为字符串,如果你看过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你就会发现显示字符串的函数也是一个一个的取出每一个字符显示,和你描述的取百位取十位取个位没啥区别,而这样做你还多了一步将数字转换为字符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确的说不行,“123”这个数字在单片机的样子是“01111011”(0x7b)的,
1602显示的是“字符”而不是“ ...

好的。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