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长期做一些电子DIY,老哥们给点建议

楼主(2024-04-16):
想先练51单片机,再搞32有一些流程上的疑惑,老哥们求解惑
1.硬件选型(直接copy还是看数据手册?手册直接网上搜吗?)
2.想先拿面包板搭积木试一下,再画原理图和PCB(这一步也是在研究,那些模块电路是咋学的?)
3.打板子(听说嘉立创能免费打样)
4.焊接(有啥发热均匀又快的焊台推荐吗?)
5.烧录调试(单层板或只有正反面的也需要示波器吗?)
6.如果我将各个模块离得很近,会有信号串扰之类的问题吗?

还有我想自己打一个实验室的那种51开发板练习,有电路拆解和画PCB的教学吗?

小白只是跟着视屛敲过代码,内在原理模棱两可,焊接在厂里干过,但不懂电路设计
数电模电和电路基础都有一点

这些单片机感觉不难,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不知道怎么自学才能弄通底层原理衔接外在展示?

还请老哥们给点建议,本人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3.打板子(听说嘉立创能免费打样)
凭啥给你免费打样

网友B:
先买开发板和几个模块,把实验做出来,再考虑自己DIY的事情吧,先学走再学跑。

网友C:
这个月消费100元以上,下个月可以免费两次打样,10*10以内的,还包邮

网友D:
怎么说呢,我是在校学生,老师教的都很简单,实验和课设也不算太难,但是一碰电赛就什么都不会,都是一些搜不到老师不教的东西,所以你想提升实力的话可以试一试往年电赛题,

网友E:
1,先打好基础,就是所谓的模电,数电,这是一个漫长而已非常枯燥无味的事情,教程什么的,网上一搜索就一堆的,不要什么都不学就直接上51单片机
2,面包板就没有必要了,它不属于这个时代了,想DIY肯定是得自己学会画板的,画板就用AD,并不是其它画板软件不行,而是AD在网上的资料最多,有问题可能随时找资料
可以花个60块钱买个学习板
3,常用工具是一定要有的,烙铁(230块就能买到90W的,它比936好用价格相差不大),热风器,逻辑分析仪(这玩意在单片机数字信号方面比示波器还好用,最主要的是它便宜,35块左右),示波器暂时不用买,这玩意大概率要吃灰
4,免费打样是有的,但是羊毛不会出在牛身上.......再说,老想着免费的,很难学好东西的
5,关于数据手册,这是一定要看的,会看会用就行,不必去记,芯片选型是以后的事,等到你入门了,你自然就知道你要用什么单片机了我这有现成的STC8A系列的开发板,以前自己用的,不是那么的完美,但入门还是可以的,不用STC89C52是因为这玩意太老了,跟不上时代了
STC8A片上资料丰富,上市也有几年时间了,性能也相对稳定了,用它入门能少很多事,特别是“冷启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3.打板子(听说嘉立创能免费打样)
凭啥给你免费打样

用立创EDA画板,领EDA优惠券,10*10cm内的免费打样还包邮

网友G:
建议直接学stm32,先买便宜的开发板,熟悉基本原理,用法等,然后自己试着画板子。如果在学校的话,一般能制作简单pcb的,双层板还是没问题的,同老师多问下。裸机做点东西,先找现成的比如避障小车,平衡车等,熟悉常用的uart,i2c,spi,i2s等协议,工业方面的485,can也要涉及下,调通就行。然后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做,从新设计功能,实现,有时间再学习实时操作系统,freertos等,学会移植,中间层驱动,任务切换等。stc的玩玩,熟悉下寄存器操作,实际原理都是一样的,不过stm32用的多啊,毕业后求职有帮助的。另外做这些东西,避免不了学会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用不同设备,同时对设备的采集参数也有不同要求,网上多查多总结。最后,打板子肯定要花钱的,免费的那个有限制,阻抗什么的无要求就随便了,记得嘉立创不支持埋盲孔,对于一个设计来说,重要是要学会用开发手册相关资料和选型。

网友H:
不需要用EDA软件画板, 可以用洞洞板焊STC51最小系统板, 可以锻炼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
51系统还可以在电脑上用proteus 仿真.
把免费打板的机会留在后面STM32单片机上使用, 这个免不了必须打板做PCB的.

网友I:
从51学起,买个51最小系统板就可以,连接其他模块用杜邦线

网友J:
这些问题都很具体,你可以在实践中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打好基础,就是所谓的模电,数电,这是一个漫长而已非常枯燥无味的事情,教程什么的,网上一搜索就一 ...

多谢老哥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