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口电平验证

楼主:
今年做了一块电路板,这是我第一次做电路板。元器件焊上去后测试发现原来我连一个三极管驱动电路都不会。严重打击了我十几年的业余电子DIY爱好心。

于是我决定做一块能验证一些功能的电路板。
首先是I\O引脚驱动三极管的验证。之前求助网友关于PNP三极管输出驱动电路设计。可以测试上下拉电平,测试控制和负载不同电压。

然后是RS485自动收发电路验证。也已经请教过网友TTL电平转RS485自动收发电路求教。现在的电路可以对RS485器件的TTL电平引脚进行上下拉验证。

上次做的电路板下载程序电路也有问题,STC8H8K64U单片机程序下载TTL电路问题?既然是验证,同样要能上下拉验证。

另外还加了一个自己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运放芯片(LM358)电路,用来熟悉并验证运放电路。是在别的电路上抄的,然后分成了两种不同的形态验证,真的一点都看不懂,还请有经验的大神指教一下。

验证电路板的走线是横平竖直,不然线路不好过。

最后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没有原理图,看到丝印能不能知道怎么接线?怎么测试?怎么验证功能?

网友A(2024-04-16):
既然是原理验证,拿面包板搭就行了,记到本子里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做板子没多少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原理验证,拿面包板搭就行了,记到本子里作为经验保留下来,做板子没多少意义。

你的建议给了我一种思路,用面包板是可以快速搭建电路。
但我仔细一想,做电路板验证会对我有很大帮助。我现在身边没有插件电子元件,只有去年做电路板的贴片元件,如果用面包板搭建的话要从新买元器件。以前用AD软件画图做过几块电路板,但都是2.54mm排孔或排针转PCB接线端子的电路板。这是我画的第三块电路板,第一次做的电路板单片机I/O引脚驱动MOS管出了低级错误,我都没好意思发帖问教。上面提问的电路板是我做的第二块,现在画电路板可以锻炼一些经验。
我感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运放电路我一点都看不懂。你能不能告诉我运放电路错没错?错了的话我还可以改,现在还没有打板。
谢谢!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接法?同相直接接输出,会有极大的放大倍数,我这里表示不理解。
我通常是反相接输出,同相接输入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接法?同相直接接输出,会有极大的放大倍数,我这里表示不理解。
我通常是反相接输出,同相 ...

电压跟随器,没有放大作用,输入多少,输出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接法?同相直接接输出,会有极大的放大倍数,我这里表示不理解。
我通常是反相接输出,同相 ...

我也不知道,我看不懂,所以做好后验证。

网友E:
你能想到的,一般的单片机开发板都有,有原理图,有程序,直接验证,才是最快捷的入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