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逆变器 通过负载的电压和电流不稳

楼主:
大家好,这是一个逆变器程序,从p2.0和2.1生成spwm波通过ir2101驱动四个开关管,
波形应该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通过负载的电压和电流不稳,弄了很长时间,网上也搜不到可以问问各位我这是代码还是电路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signed int
signed int code spwm [200]={40,42,43,44,45,47,48,49,50,51,53,54,55,56,57,58,60,61,62,63,64,65,66
,67,68,69,69,70,71,72,73,73,74,75,75,76,76,77,77,78,78,79,79,79,79,80
,80,80,80,80,80,80,80,80,80,79,79,79,78,78,78,77,77,76,76,75,75,74,73
,72,72,71,70,69,68,67,66,65,64,63,62,61,60,59,58,57,56,55,53,52,51,50
,48,47,46,45,43,42,41,39,38,37,35,34,33,32,30,29,28,27,25,24,23,22,21
,20,19,18,17,16,15,14,13,12,11,10,9,8,8,7,6,5,5,4,4,3,3,2
,2,2,1,1,1,0,0,0,0,0,0,0,0,0,0,1,1,1,1,2,2,3,3
,4,4,5,5,6,7,7,8,9,10,11,11,12,13,14,15,16,17,18,19,20,22,23
,24,25,26,27,29,30,31,32,33,35,36,37,38,40};
uchar count,m,i,j ;
uchar T;
sbit pwm1=P2^0;
sbit pwm2=P2^1 ;
void main (void){
m=0;
TMOD=0x02 ;
TH0=(65536-100)/256;
TL0= (65536-100) %256;
EA=1 ;
ET0=1;
TR0=1;
count=40 ;
T=1;
        i=0;
while(1)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m++;
if (count<=spwm[i])
{pwm2=0x00;
for(j=5;j>0;j--);
pwm1=0Xff ;
}
if (count>spwm[i])
{pwm1=0X00;
for(j=5;j>0;j--) ;
pwm2=0Xff ;
}
if (m==2)
{i++ ;
   if (i==200)
    {i=0;
          }
   m=0;
}

if (T==1)
{
  count=count+10;
  if (count==80)
  {
    T=0;
  }
}
  else
  {
   count=count-10;
   if (count==0)
    {
    T=1;
    }
  }

网友A(2024-04-17):
应该要加比较检测和负反馈,这个空载各带载会出现明显的电压不同

网友B:
Vout接到了示波器的Channel A,很漂亮的正弦波,怎么就不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ut接到了示波器的Channel A,很漂亮的正弦波,怎么就不稳了?

ac电压表一直跳,电压波动在5v左右,但是从示波器看上下电压差不多是正负波峰都是二十,不知道错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out接到了示波器的Channel A,很漂亮的正弦波,怎么就不稳了?

而且我后面的lc滤波电容和电感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加比较检测和负反馈,这个空载各带载会出现明显的电压不同

这个相当于只是输出固定50Hz正弦波的PWM,没有动态调整

网友E:
要加比较反馈电路 你这个单片机没有AD转换 PWM脉宽无法自动控制 最低成本是换STC系列带AD的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加比较检测和负反馈,这个空载各带载会出现明显的电压不同

主要是我是用60v直流电去逆变,要是比较检测的话是不是得有正弦波去比较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c电压表一直跳,电压波动在5v左右,但是从示波器看上下电压差不多是正负波峰都是二十,不知道错哪了

示波器稳定就行,电压表有可能测不了太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