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0转接板怪异问题

楼主:
抄了一个MEGA1280 的转接板,转接板上没有芯片。不过是一些电阻、滤波电容,拨码开关、LCD1602(4位数据线)、一个脉冲编码器。其他DB25等都没有外接器件

目前只测试刷机和开机屏幕。旧转接板叫A板,抄板转接板叫B板。

1、装A板刷机正常,开机正常,LCD屏能显示,按键功能正常。
2、关机拔下A板插上B板,开机不正常,屏幕无显示。用B板刷机正常,开机屏幕仍然无显示(调电位器屏幕有明暗变化)
3、关机拔下B板插上A板,开机不正常,屏幕无显示

问题:使用什么转接板板必须带什么板刷机,刷机是用USB直连的开发板,并未经过转接板。

网友A(2024-04-17):
做完3以后重复1,还正常吗?如果不正常说明刷机板还在给单片机供电,带电插拔把单片机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