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经典不占用资源的单片机按键检测程序

楼主(2024-04-17):
不占用中断 不使用延时  没有死循环!!!不占用任何资源
这个按键检测程序我在20年前网上看到过。当时没有试用。今又看到这个单片机代码。于是决定测试一下
unsigned char num,trg1=0, trg2=0,cont1=0,cont2=0;//一定是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1^1;
sbit key2=P1^2;

unsigned key1scan()
{
unsigned char a=!key1;//网上是异或运算a=key1^0x01,对于一位按键可以直接写成取反
trg1= a&(a^cont1);
cont1=a;
if(trg1&!key1) //网上是(trg1&key1)实际测试不能使用!!因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真。只有改成(trg1&!key1)才可以完美执行!!!
return 1;//返回等于1 表示按键按下。
//{
//此处可以是自己需要执行的程序。(去掉前面的返回)
//}

}

unsigned key2scan()
{
unsigned char a=!key2;//网上是异或运算a=key2^0x01,对于一位按键可以直接写成取反
trg2= a&(a^cont2);
cont2=a;
if(trg2&!key2)
return 1;//返回等于1 表示按键按下。
//{
//此处可以是自己需要执行的程序。(去掉前面的返回)
//}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scan()) //每次按下按键只会执行一次,按键不放开绝对不会重复执行。
  {
    //自己的程序。
  }

if(key2scan()) //每次按下按键只会执行一次,按键不放开绝对不会重复执行。
  {
    num++;
if(num==20)//按一次按键 num加1.num可以作为switch程序的条件。
num=0;
  }

}

}

我今天吧这个代码移植到一个带按键的程序中。原来的按键按下不放开的时候,显示屏停止显示。因为有一句(while(!key1).现在换成这个按键不放,单片机没有任何影响!!

此代码也可以放到中断程序 执行

网友A:
原来大概就是靠现在MCU的高主频,狂刷按键状态,然后根据状态变化处理按键

网友B:
按键不用防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