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需要负电压的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4-04-17):
是这样的大神们,有没有一款性价比高的可以产生运放用的负压芯片,比如我的电路里有5个运放需要负压,可以采用哪款芯片来产生负压给运放来用!求指导!

网友A:
如果电流不大用MAX232,如果电流大用MC34063。

网友B:
可以看看555方波生成负电源的,BUCK 或者BOOST芯片也都可以

网友C:
用电荷泵IC产生负压,几毛钱一片,200mA以上,足够啦。

网友D:
电流不大用MAX232电流大用MC3406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电荷泵IC产生负压,几毛钱一片,200mA以上,足够啦。

电荷泵最便宜的就是MAX232的本地山寨了。

网友E:
在数字万表中也有运放需要负电压,它采用电荷IC产生负压,在网上有许多正压产生负压的芯片。

网友F:
若是小電流,ICL7660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