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现成的步进电机程序吗?单片机+ULN2803

楼主(2024-04-17):
各位大侠有现成的步进电机程序吗?我用2803做驱动STC的CPU

网友A:
有啊   BLDC,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无HALL或带HALL   好几个范例  你去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啊   BLDC,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 无HALL或带HALL   好几个范例  你去找找

说的是步进电机,你说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程序都不是一样。

网友C:
先说说步进电机的规格,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说说步进电机的规格,型号

2803只能驱动5线2相步进电机,玩具级别的,所以步进电机规格型号已经很小范围了,这都不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步进电机,你说的三相无刷电机,驱动程序都不是一样。

STC官方有8个驱动步进电机的例子可以参考。其中有直接细分驱动的例子,就是楼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C官方有8个驱动步进电机的例子可以参考。其中有直接细分驱动的例子,就是楼主要的。

你会在哪里能招到?谢谢哈!

网友F:
//驱动光驱步进电机程序,2相4拍(8拍程序)
sbit xa = P1^4;
sbit xb = P1^5;
sbit xc = P1^6;
sbit xd = P1^7;

unsigned char xfb = 4;    //走步标志位
unsigned char xNum[8] = {0x10,0x50,0x40,0x60,0x20,0xA0,0x80,0x9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ms;i>0;i--)                      //i=ms即延时约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xfork(unsigned int i)                //x轴前进函数,前进多少步    xa=1.4  xb=1.5  xc=1.6  xd=1.7
{
               while(i>0){
                 P1 &= 0x0F;P1 |= xNum[xfb];xfb++;i--;delayms(N);
                 xfb &= 0x07;
        }
        P1 &= 0x0F;
}

void xback(unsigned int i)                //x轴后退函数
{
         while(i>0){
                 P1 &= 0x0F;P1 |= xNum[xfb];xfb--;i--;delayms(N);
                 xfb &= 0x07;
         }
         P1 &= 0x0F;
}

网友G:
自己写一个也不难。
比如你有一个4相5线步进电机(BJ28):
A->B->C->D->A,这个是4相4拍
A->AB->B->BC->C->CD->D->DA->A,这个是4相8拍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03只能驱动5线2相步进电机,玩具级别的,所以步进电机规格型号已经很小范围了,这都不是个问题。

就这个问题我都难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