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出现问题***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楼主(2024-04-17):
最近在学习怎么用C语言设计基于单片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找到了教材上相近的例子,准备运行看看
但是keil编译时出现错误
求助大家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附带代码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网友A:
就是你写了多余代码,没有被调用,被连接器删掉了,不要管这个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修改了代码,出现了这样的提示是为什么啊

网友B:
第一个警告是LCD_Initiall函数没定义,或者定义了没声明
第二个警告是有一些没有返回值,应该是switch没有写default
下面错误应该是超过了RAM内存,128字节
错误太多了,所以如果是刚学习建议就直接换一个能跑的例程,不然就自己一个个慢慢改

网友:
非常感谢,修改了代码,出现了这样的提示是为什么啊

你头文件的函数名和link.c里的不太对应啊
程序代码哪来的?

网友A:
警告可以不用管,错误必须解决,要看map文件才知道哪里多用了RAM导致空间不足。

网友C:
未调用警告,可以忽略,但会占用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头文件的函数名和link.c里的不太对应啊
程序代码哪来的?

噢噢 这个调用的时候忘记修改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可以不用管,错误必须解决,要看map文件才知道哪里多用了RAM导致空间不足。

好的 感谢 那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警告是LCD_Initiall函数没定义,或者定义了没声明
第二个警告是有一些没有返回值,应该是switch没有 ...

修改了一下,现在剩RAM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一下,现在剩RAM内存的问题了

如果不方便贴代码,把map文件(缺省.m51文件)贴出来看看是哪里占用了太多的RAM。

网友E:
这个警告是提醒: 所写的代码中, 有没有用到的函数代码段, 可以找到相关的子程序代码, 用#if 条件编译或是//或/* */注销掉. 单片机的rom空间有限, 这样可以节省编译后的hex文件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