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不了LCD12864屏幕我这到底是屏幕问题还是本身原理图就有问题?

楼主(2024-04-17):
屏幕截图 2024-04-16  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原帖:http://www.51hei.com/bbs/dpj-235353-1.html

网友A(2024-06-17):
显示屏的第3脚V0 要接负压-5v左右, 1602可以再Vdd与GND之间调节. 但12864的屏V0 需要负压才能有显示, 上图的V0 只能再GND与VDD之间调节, 是不会有显示的.

网友B:
对比度电位器的负端应该接VEE(19脚),你试试?

网友C:
仿真的屏幕型号与实物屏幕型号不一致,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