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短接保护的问题,单片机MOS管保护

楼主:
如图,情况是这样的大神们,这个图是小白我自己做的单片机输出PWM控制风扇的电路,这个图有啥缺点没有希望大神们指点下,我现在可以实现比如正在运行的时候,通过BH保护给光耦然后给单片机进行封锁PWM,比如我现在把FAN1,或者FAN2短路,马上PWM就不输出信号啦,但是有一个情况比较特殊,就是现在我没通电源,我直接把FAN1,FAN2短路好,一加电源,没有起到保护效果,我的电源保险丝熔断啦,没有达到PWM封锁的目的,是不是电路设计有误,正常工作的时候短路可以实现PWM封锁,就是初始加电从0-24V时候实现不了保护,而且有一次把单片机直接干烧啦,是不是电路又问题!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4-04-17):
24V兴许可以,310V就不行了,有试过310V的可以这样搞吗?

网友A:
顺便请教一下,D6的作用是什么?实际电路中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B:
有些电源IC质量很差,反复停电上电,发现,上电瞬间 5V/3.3V ,经常稳不住,
给MCU供电电源上冲到 7V/8V/13V的现象很多, VCC-GND过压烧IC了,
建议VCC-GND并联一个5.6V/5W二极管,输入端最好再串个限流的自恢复保险丝

稳压管的反应速度也是uS级的:
稳压管后面加上去耦电容/破坏源电压上冲速度就上不去;
稳压管前面加自恢复保险丝/稳压管就可以被保护;
对系统的保护效果惊人,定海神针!!!
此处如加TVS就外行了

TVS只能瞬间起下作用,你来个长时间电源不稳,他不起作用的
如果他给错了电源,稳压管+限流的自恢复保险丝 能抵挡下

网友C:
钳位MOS管栅源极电压,以免电压升高损坏MOS管。

网友D:
瞎猜R17和R11分压,上电瞬间Q2应该是导通的,所以先短接再上电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