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自动换档怎么才能实现第一次测量时从最高档开始判断然后根据测量值选合适的量程

楼主(2024-04-17):
void main(void)
{

    LCD_ON;
    P0M0 = 0x80;       P0M1 = 0;
    P1M0 = 0;       P1M1 = 0;
    P2M0 = 0;       P2M1 = 0;
    P3M0 = 0;       P3M1 = 0;
    P4M0 = 0x20;    P4M1 = 0;
    P5M0 = 0;       P5M1 = 0;

    Delay_ms(100);
    Zero_Coeff_Init();
    lcd_system_reset();
    ads_initial();
    Delay_ms(100);
    string_write(0, 0, " Welcome to use ");
    string_write(0, 1, "                ");
    Delay_ms(3500);
    string_write(0, 0, "Range:10mV      ");
    string_write(0, 1, "Volt:0.000mVDC  ");
    ads_convert();

    while (1)
    {
        Delay_ms(100);
        //熄屏省电判断
         if(++power_saving_timer > 299){//30秒熄屏
             LCD_OFF;
         }

        //定时数据采集
        if(++data_acqui_timer > 1){//100ms采集一次
            if(current_ch < 4){//自动换挡
                if((volt_val > 9900)&&(current_ch < 3)){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else if((volt_val < 10)&&(current_ch > 1)){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
            }
                                                if(current_ch < 4||current_ch < 7){//自动换挡
                if((volt_val > 9000)&&(current_ch < 6)){//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else if((volt_val < 100)&&(current_ch > 4)){//5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
                                                                else if (volt_val < 20){
                                                                        current_ch=6;
                                                        Input_CH_Select();
                                                        }
                                                        }

                                                        if(current_ch==4){
                                                                        P07L=0;
                                                                        Delay_ms(30);
                                                                        }
                                                                        if(current_ch==5){
                                                                        P07L=1;
                                                                                Delay_ms(30);
                                                                }

            data_acqui_timer = 0;

            //等待AD采集结束
            while(1){
                ad_val = ads_result();
                if((ads_config_reg & 0x80) == 0)break;
            }
            volt_val = (ad_val - zero_val[current_ch - 1].sint_val)/coeff[current_ch - 1].float_val;
            if(volt_val > 9999)volt_val = 9999;
            if(volt_val < 0)volt_val = volt_val * -1;
            Disp_Volt_Val();
            ads_convert();//开启下一次采集
        }

  if((volt_val > 9000)&&(current_ch < 6)){//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else if((volt_val < 100)&&(current_ch > 4)){//5
                    current_ch--;//
                                                                        Input_CH_Select();
                                                                }
                                                                else if (volt_val < 20){
                                                                        current_ch=6;
                                                        Input_CH_Select();
                                                        }
                                                        }这段程序没测量时一直4 5 6通道变换,有没有大佬讲一下如何在内有测量时保持在6通道。

网友A:
根据你的代码逻辑,没有输入的时候应该停留在最低档位上,现在来回乱跳,应该是输入悬空的时候,ADC输出值不是0造成的,检查硬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代码逻辑,没有输入的时候应该停留在最低档位上,现在来回乱跳,应该是输入悬空的时候,ADC输出值 ...

else if (volt_val < 20){
      current_ch=6;
       Input_CH_Select();
         }       我没加这行代码之前,没有输入的时候确实停留在最低档位上,
现在我想想的是没有给它输入的时候,先停留在6的档位,然后当有输入时在根据输入信号的大小去到它合适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