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段单片机快速开关 切换程序

楼主(2024-04-1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w=P1^0;

void Delay10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sw=1;
         Delay1000ms();
  while(1)
     {
   sw=0;
   Delay1000ms();
   sw=1;
   Delay1000ms();
     }
}

网友A:
延时1S了不算快

网友B:
延时时间不准确,此延时时间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晶振频率,建议采用定时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