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每次重新写进程序 EEPROM里数据就没有了,断电还是有数据的

楼主:
8G1K17A单片机芯片
每次重新写进程序 EEPROM里数据就没有了,断电还是有数据的。

我也看过了,那些什么下载时清用户EEPROM选项,也没选。

什么原因呀??
也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有选择的吗??还是选择错了??

网友A(2024-04-17):
无法选择,你也不想你的劳动成果被别人轻易窃取是不是?

网友B:
不选  清除EEPROM缓冲区  试试

网友C:
你看看你写的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你写的是啥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每下载程序后EEPROM被清空 就成FF了

我就写了些东西 0X0000就不是FF,再上电,就不会清扇区了呀,
测试效果很明显呀,看串口助手收到的消息。

第一次上电会有beging re write什么的提示。
后面上电只收到 .....9
后面上电只收到 .....9
所以断电数据是可以保存的,

就是下载程序就被清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无法选择,你也不想你的劳动成果被别人轻易窃取是不是?

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选  清除EEPROM缓冲区  试试

没用呀。

网友E:
你看下起始地址往后改一改 是不是地址重叠在程序区 被删除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每下载程序后EEPROM被清空 就成FF了

还看不出来?

网友A:
就算是EEPROM里面的数据也是秘密是不是?别人可以通过EEPROM的数据推算你的算法,也就是泄密了。所以同时擦除EEPROM是必须的。

网友F:
别管他人答非所问,不以理会。STC8G1K17A的EEPROM是IAP型,没有固定地址。需要用户自定义。一般是指定在用户程序占用空间扇区之外任意空白扇区。楼主删除扇区首地址0x0000,你的程序就被破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EEPROM里面的数据也是秘密是不是?别人可以通过EEPROM的数据推算你的算法,也就是泄密了。所以同时 ...

??
你的意思是说刷程序eeprom的数据就自动清空了??不能保存下来???

问题我现在就想,不同程序 ,可以共享这些数据呀。

网友G:
烧录选项目问题吧

网友H:
楼主的程序是:如果eeprom不是0,就清除数据。当然是每次下载都被清除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每下载程序后EEPROM被清空 就成FF了

你程序的能用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这么多人 也只有 lkc8210看出来也是奇迹……

if(IapRead(0x0000 == 0xff))   这种写法真的没问题? 难道不应该是:
if(IapRead(0x0000) == 0xff)   么?

网友J:
你多勾了,不要勾选 允许低压复位,勾了这个选项就是禁止低压中断了

网友K:
不要勾选下次下载程序时清除EEP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程序的能用到现在也算是奇迹, 这么多人 也只有 lkc8210看出来也是奇迹……

if(IapRead(0x0000 == 0x ...

我!!!!!!!!!
这个真有问题!!!!!!!!!

回头再看,确实很有问题,
竟然没报错,而且我要的目的达到的!!!确实是奇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别管他人答非所问,不以理会。STC8G1K17A的EEPROM是IAP型,没有固定地址。需要用户自定义。一般是指定在 ...

意思就是这种芯片只有重样烧写,数据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