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else if语句 有一条程序不执行?

楼主(2024-04-17):
GYKG、DYKG同时为0时    JSF=0;这条语句不执行
while(1)
{
   if(GYKG==0&DYKG==0)

          {        JS=1;
           ZS=0;
           MS=1;
           JSF=0;
          FSF=1;}
           else         if(GYKG==1&DYKG==0)

           { JS=1;
           ZS=1;
           CS=1;
           MS=0;
           JSF=1;
           FSF=1; }
           else

          { JS=0;
          ZS=1;
          MS=1;
      CS=1;
      JSF=1;
      FSF=1;}}

网友A:
if(GYKG==0 && DYKG==0) 试试

网友B:
建议1、优先级记不住的话最好加括号,不要怕麻烦.2、&和&&不同,&是按位运算,&&是逻辑运算,此处的条件是逻辑运算推荐多个条件与采用如下写法
if((GYKG==0) &&( DYKG==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1、优先级记不住的话最好加括号,不要怕麻烦.2、&和&&不同,&是按位运算,&&是逻辑运算,此处的条件是 ...

是&和&&的问题?

网友D:
不可能花括号里面其他四条语句都被执行了,唯独一句不执行。应该是你认为这条语句没被执行的理由错了。

网友E:
用逻辑与&& 不能用按位与&

楼主:
又写入的几次,居然正常了,用的&没变

网友F:
逻辑与符号错误,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