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太阳能蓄电池充电控制器设计

楼主(2024-04-17):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谢谢大家

专业-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力电子方向
设计---太阳能蓄电池充电控制器
无从下手,求助

采用一个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C3906,对电池充电过程进行管理和监控,并能用LCD显示器显示充电电流和当前电压

网友A:
有充电管理芯片就无脑往上面加电压呗,充满了芯片会自动断开,现在只剩下所谓的监控,也就是显示电压电流了,还不会做?

网友B:
太阳能电池板充电,用一个专用的太阳能充电IC,设置最大功率点、最大充电电流、充满电压,然后用一个MCU监控其电压、电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充电管理芯片就无脑往上面加电压呗,充满了芯片会自动断开,现在只剩下所谓的监控,也就是显示电压电流了 ...

就是该用什么去做模拟什么的,不知道第一步该做什么,是不是该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