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运行时,管脚控制的指示灯会微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17):
LED3 微亮

网友A:
很简单么,程序里面有鬼

网友B:
微亮就是漏电了,哪里漏电看原理图。

楼主:
接排阻的管脚都有这个问题,低电平时电压在1.5V左右

网友C:
看看灯的高电压供电电压和单片机IO的高电压是不是有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灯的高电压供电电压和单片机IO的高电压是不是有压差。

高电平4.8V 低电平输出1.5V,排阻的这些端口都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电平4.8V 低电平输出1.5V,排阻的这些端口都这样

你说反了,为了和早期TTL兼容,基本型51单片机低电平输出能力很强,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1.5V就是TTL电路的0/1分界点,能出这么高的低电平电压太荒唐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排阻的管脚都有这个问题,低电平时电压在1.5V左右

问题是只有LED3微亮

网友D:
离开电路图和程序讨论故障,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E:
要看看程序 有可能是快速的闪 看起来就是微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只有LED3微亮

LED3拍照片明显一点,只要是低电平的都是微亮,接排阻后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LED3拍照片明显一点,只要是低电平的都是微亮,接排阻后面的

为啥都会微亮?实际上在黑暗环境中能看到有亮,那就是不正常的,客户会投诉的。

网友G:
看LED3有根线是向上跑了,也不知道是接地还是接到其他地方,没原理图没程序不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