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数码管 根据Proteus仿真做出实物数码管显示异常

楼主(2024-04-17):
根据Proteus仿真做出实物数码管显示异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会不会型号不对

网友B:
那么你打算让它显示什么呢?

网友C:
这种现象,99%是没有消隐。

网友D:
很可能是数码管引脚定义不一样 不太像没有消隐 没有消隐是发相对暗的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是数码管引脚定义不一样 不太像没有消隐 没有消隐是发相对暗的光

段码和位码各自有锁存器,如果没有消隐,那绝对的亮光,而不是暗光。

网友B:
你们这么多人就没看出来规律吗?????

每个7段显示器都只缺了一个笔画,从左到右分别缺的是a、b、c、f、e、f、g、dp,这么明显的错误原因就没有人能看出来?????因为过于制杖我就不宣布答案了。

楼主:
应该显示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