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极管+继电器 开关电路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4-04-17):
单片机IO口驱动三极管开关电路以闭合继电器工作不正常,有那位大佬可以帮我看看。继电器关键定义为P3^7

网友A:
先测Q2的b极和c极电压。

网友B:
两个问题:1,用的什么单片机,P37是否具有推完输出功能
               2,电路图中高电平吸合,程序中是低电平吸合。

网友B:
再补充一个问题
3,基极电阻太大三极管有可能临界导通或工作在放大区,如果单片机是弱上拉再加上上拉电阻就更不可靠了。

网友C:
a是什么变量? 有a>,有a<, 那么a=呢?做什么?

网友D:
程序里面的“a”变量是多久采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个问题
3,基极电阻太大三极管有可能临界导通或工作在放大区,如果单片机是弱上拉再加上上拉电阻 ...

本人初学菜鸡,采用的51单片机,P3口是带有上拉电阻的吧,驱动三极管开关电路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吧。然后程序里面也是高电平闭合,低电平断开,程序里的开就是断开,注释没好。然后您说的后面这我已经换了一个1k的电阻接IO口,也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行。我也用万用表测试过,处于第一个循环中,应当继电器闭合,但是继电器依旧处于处于开路状态。同时我用相同的电路,但是这次采用一个按键接1k的电阻到vcc继电器又能工作。这就让我很迷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a是什么变量? 有a>,有a

a是传感器采集的水位数据,当yi第一个循环为假就退出来了啊,就大于上限断开继电器,然后一直保持继电器断开到水位到下限再闭合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Q2的b极和c极电压。

en你好我菜鸡一枚。这个测俩端压降有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里面的“a”变量是多久采集一次?

en本人初学这些还学的很差,我只知道传感器实时采集的,可以显示实时水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Q2的b极和c极电压。

大哥已经测的4.7V左右

网友E:
代码逻辑有问题,a的来源也有问题,先解决代码问题吧

网友F:
是不是继电器电压用错了

网友G:
R14改成1k,R19去掉

网友H:
继电器输出接线错误。 请仔细检查。

网友I:
动作时,b的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继电器电压用错了

5V的这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R14改成1k,R19去掉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作时,b的电压多少。。。。

测的只有0.14V但是那个状态确实应该输出高电平的。我实在想不出来哪里出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谢我试试

网友K:
单片机输出电流远小于输入电流,建议使用UN2008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L:
新型单片机就设置为推挽模式,老型号就增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M:
P3.7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P3.7接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型单片机就设置为推挽模式,老型号就增加一个上拉电阻

感谢!我试试。

网友N:
像控制继电器可以使用nmos来驱动,直接用三极管,中间可以加一个电流型的达林顿管,增强带载能力

网友O:
我只知道电路没有问题,我是搞硬件的,电路OK,IO只要设置成为推挽模式,肯定能行。

网友C:
电路没问题,是程序有问题。通过判断a的值控制继电器的通断,用if语句就可以了,不要用do……while循环。

网友P:
单片机端口输出电流不足,把P37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Q:
三极管换成PNP的,代码改成低电平输出继电器吸和就可以了

网友R:
程序问题,不是电问题
执行完第一个do while接着   relay=0;
再执行第二个do while,接着  relay=1.
主循环不停的 0,1,把这两句去掉

网友S:
a应该是传感器采集的水位数据,当第一个循环为假就退出来了啊,大于上限就断开继电器,保持继电器断开到水位到下限再闭合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