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

楼主(2024-04-17):
单片机IO驱动三极管开关电路工作不正常,连接的继电器。继电器不工作怎么回事啊,已经排除继电器没坏,三极管正常,程序下载运行成功。

网友A:
把P3.7是高电平时的Q2b、c两点电压测出来。

网友B:
看我帖子的电平转移,真是针对这种弊端设计的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B:
看我帖子里面的电平转移,真是针对这种缺陷设计的最佳方案。

网友C:
VCC是几V的?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又是几V的?两者一样吗?P3.7的高电平是几V的?

网友D:
测一下三极管基极电压是否高于0.7V,如果小于0.7V,调整一下电阻参数。

网友E:
P3.7要设置为推挽模式

网友F:
把P3.7设置成强推挽模式,或者把R14阻值提升到22k。通常情况,单片机弱上拉时,应该采样PNP三极管作为输出。

网友G:
三极管驱动不足。

网友H:
建议使用UN2008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