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线条宽度怎么设置

楼主:
请问 Protel 99线条宽度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2024-04-17):
画线的时候按TAB键,就可以设置线宽

网友B:
初学还是用AD或者直接用立创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画线的时候按TAB键,就可以设置线宽

我这样设置了,怎么没有变化呢

网友C:
默认是0.254,重设置0.8,弹出对话框如附图

网友D:
先设定最大值和最小值,才能在此区间内改变宽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默认是0.254,重设置0.8,弹出对话框如附图

先要在设计规则里设置线宽范围

网友F:
不管任何画图软件画PCB,都要制定一个设计规则,Protel99SE也不例外,比如这个M16转DIP40的转换板,制定了VCC线宽15mil,其余线宽10mil,DIP40的焊盘安全间距15mil,其余安全间距10mil,铺铜花盘线宽15mil。

IC1是DIP40的插座,定义IC1安全间距15mil就是DIP40的40个焊盘的安全间距15mil,其余安全间距10mil。

定义了VCC线宽15mil,其余最小线宽10mil,最大线宽100mil,常用线宽10mil,定义VCC线宽15mil,画到VCC线宽自动调整为15mil,画其它线又自动调整为10mil,不定义VCC线宽也可以,画VCC的时候用Tab键设置为15mil,画其它线再用Tab键设置为10mil。

定义铺铜花盘连接数为4,宽度为15mil。设计规则还可以定义焊盘、过孔大小以及钻孔尺寸,一般没有必要,用批量修改很快搞定。我画PCB图英制为主,公制为辅,我在其它帖子里说过:要想轻轻松松画PCB图,就是要把网格发挥到极致、把坐标发挥到极致、把英制绘图发挥到极致。如果画PCB图,不知道网格的使用,不知道相对坐标和封装坐标的关系,还在用公制绘图,那就太累人了,我除了设置钻孔尺寸和自制公制的封装以外,所有绘图操作一律用英制。
只要不是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内存条之类的高速电路,Protel99SE足够用了,画图速度和质量甚至超过AD,嘉立创EDA远远不如Protel99SE好用,单独对元件焊盘设置安全间距根本做不到,以至于我用嘉立创EDA画的贴片转直插的电路板就算免费做出来也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