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2个按键,实现累加和累减功能

楼主(2024-04-17):
    在实验中基本实现了累加和累减功能,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在第一次按下S1(S2)按键,实现加(减)功能,并在7位晶闸管上显示,第2次按下
S2(S1)时,没有执行减(加)功能,而是接着执行上次的按键的功能,第三次按S2(S1)下才会执行减(加)。
即S1按下时——>显示0——>1(每次按下加一)
即S2按下时——>显示1——>0(每次按下减一)
但是程序实际情况与测不符,大佬看看是什么原因
S1按下第一次——>(实现0——>1)———>S1按下第2次——>(实现1——>2)———>S2按下第1次——
>(实现2——>3)———>S2按下第2次——>(实现3——>2)
程序段------------------------------------------------------------------------------------------------------------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 = P3^0;
sbit S2 = P3^1;

void Delay100ms() {
        unsigned char i, j;
        i = 195;
        j = 138;
        do {
                while (--j);
        } while (--i);
}
uchar code_tabl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int f = 0;
uchar aa = 0;
uchar bb = 0;

void main() {
        while (1) { // 主循环开始
                if (S1 == 0) { // 如果S1被按下
                        if (aa == 0)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f = (f + 1) % 10; // 循环递增f
                                Delay100ms(); // 延迟
                                aa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if (S2 == 0) { // 如果S2被按下
                        if (bb == 0)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f = (f + 10 - 1) % 10; // 循环递减f
                                Delay100ms(); // 延迟
                                bb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当按钮释放后,重置aa和bb
                        aa = 0;bb=0;}

        } // 主循环结束
}

楼主:
额 发不了图片,proteus仿真是51的P3.0和P3.1上接S1,S2开关,在输出P0口,接的共阳极7位数码管

网友A:
把P0 = code_table[f];挪到++或者--后面

网友B:
程序修改如下:
void main()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while (1) { // 主循环开始
                if (S1 == 0) { // 如果S1被按下
                        if (aa == 0) {
                        f = (f + 1) % 10; // 循环递增f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Delay100ms(); // 延迟
                                aa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if (S2 == 0) { // 如果S2被按下
                        if (bb == 0) {

                                f = (f + 10 - 1) % 10; // 循环递减f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Delay100ms(); // 延迟
                                bb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当按钮释放后,重置aa和bb
                        aa = 0;bb=0;}

        } // 主循环结束
}

网友C:
void main()
{
        while (1)   // 主循环开始
        {
                if (S1 == 0)   // 如果S1被按下
                {
                        if (aa == 0)
                        {
                                f = (f + 1) % 10; // 循环递增f
                                Delay100ms(); // 延迟
                                aa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aa = 0;
                }
                if (S2 == 0)     // 如果S2被按下
                {
                        if (bb == 0)
                        {
                                f = (f + 10 - 1) % 10; // 循环递减f
                                Delay100ms(); // 延迟
                                bb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当按钮释放后,重置aa和bb
                {
                        bb=0;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 // 主循环结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0 = code_table[f];挪到++或者--后面

谢谢大佬,换了位置之后,成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修改如下:
void main()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感谢大佬,解决了

楼主:
感谢大佬,又看到了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