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iled to connect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1:8000GLE=0000274D

楼主(2024-04-17):
求助大佬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Failed to connect command socket to port 127.0.0.1:8000GLE=0000274D

网友A:
At the moment i am configuring Proteus VSM to work with the Keil IDE.

I have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steps successfully but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option is not appearing in the combo-box of the (Project --> Target ' Target 1' -->Debug tab-->Use:)

Copy the VDM51.dll file from the MODELS directory of Proteus VSM Installation to the BIN directory of Keil Istallation.

Using NOTEPAD, edited the TOOLS.INI file that is located in the C:\Keil\Tools.ini.
Towards the bottom of this file under the section [C51] found the line
TDRV0=BIN\MON51.DLL ("Keil Monitor-51 Driver")
Immediately below this I add a line that specifies the location of the copied VDM51.DLL .
By default this will be
TDRV1=BIN\VDM51.DLL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Started up ISIS and loaded the Design.

Selected the "Remote Debug Monitor" option from the Debug menu. A message to the effect that the "Virtual Debug Monitor is enabled" appeared on the status line (at the bottom of the application window).
Didn't got error messages it is most likely that there is a no problem my your TCP/IP
configuration.

Started up the Keil environment and load in the project which.
Then i Invoked the Options for Target ' Target 1' command from the Project Menu.

Selected the Debug tab of this dialogue form and changed the selection from the Use Simulator option to the Use Keil Monitor-51 Driver option on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dialogue form.

Change the combo-box to select the Proteus VSM Monitor-51 Driver option.

what i am missing or possiable be my problem.

网友B(2024-09-22):
Proteus和 Keil IDE必须通过本地的socket( 地址:127.0.0.1 )做进程之间的通信才能实现联合调试,为此,Proteus(ISIS)端需打开Debug菜单,选择【Use Remote Debug Monitor】 并启动【Start/Restart Debugging】 ....... hope this tip hel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