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熔断指示器

楼主:
   当熔丝接通时,晶体管处于基极偏置的饱和状态,这时绿色LED点亮,表明一切正常。节点A和地之间的电压近似2V,这个电压不足点亮红色LED。两个串联二极管(D1和D2)用于防止红色LED点亮,因为需要1.4V的电压才能使这两个二极管导通。
    当熔丝熔断时,晶体管进入截止区,绿色LED熄灭。这时A点电压被拉高到电源电压,这样就有足够的电压导通两个二极管和红色LED,从而指示熔丝被熔断。

网友A(2024-04-18):
这种是不是简单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简单点?

这用的是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简单点?

不同意上述观点,实际工程需要指示正常供电的状态,上述电路无法判断供电是否正常,供电和不供电的状态相同。

网友D:
实际是这样的

网友C:
不同意上述观点,实际工程需要指示正常供电的状态,上述电路无法判断供电是否正常,供电和不供电的状态相同。

网友E(2024-06-22):
如果是这样子呢.

网友C:
理论上没有问题,实际工程上,你见过使用一个指示灯指示正常工作,使用两个指示灯指示故障的案例。因此,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可能某些特殊场合有这样的应用,请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