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系统的两个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24-04-18):
用这个做两个一摸一样的系统,使用同一个电源供电,12V的电源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在这样的系统单片机只引出两个串口线能通讯吗?

有人说连上GND就能通讯了,我测试了下使用开发板用USB供一个电源工作,然后用CH340连上串口在接上GND发现无法通讯。

网友A:
楼主应该画上连接图,,,,,通常,为了电平,要共地。

网友B:
TTL电平是多少,通常都是3.3的

网友C:
连线要正确,共地,Tx连Rx,Rx连Tx,速率要相同,
都要能正常通信,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D:
注意接线正确,还有这样直接用串口传输距离不会很长,通讯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都这么用

网友E:
建议购买USB转RS232转换器,因为USB只有Vcc、D-、D+、GND没有RX、TX。

网友F:
问题是CH340不是同一电源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