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单片机是48M,如果我配置成72M,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楼主(2024-04-18):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72M,会默认成最高速48M。

网友B:
内核还是挺能超频的,但是peripherals很难超频,你要先让72MHz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还是挺能超频的,但是peripherals很难超频,你要先让72MHz跑起来。

我连接了显示屏,配置成72M,能明显感觉屏幕刷新变快,但怕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连接了显示屏,配置成72M,能明显感觉屏幕刷新变快,但怕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做高温试验,能在设想的最高温度跑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高温试验,能在设想的最高温度跑起来就可以了。

稳定性应该不如48M,可能出现数据错乱,程序跑飞

网友D:
也有可能长期正常运行,只是万一要是出了问题,芯片的生产厂家不会为你
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