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解电容怎么焊接?

楼主(2024-04-18):
你们焊贴片电解电容温度调多少?我怎么调都不行,要么里面焊不透,要么就把电容塑料吹化了!

网友A:
电烙铁可以吧,先在焊盘上锡,或者加热台

网友B:
抹上焊锡膏,用ptc加热平台烤,或者热风器从PCB下面吹

网友C:
跟贴片电阻电容一样焊,没差异。

网友D:
使用热风器吗?为什么不用电烙铁呢?

网友E:
贴片电解不是都没有塑料皮吗?

网友F:
用铜丝短路焊接贴片元件很合适,定位精准快速,用细点的铜丝0.5秒以内可已焊好。没有发现静电击穿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片电解不是都没有塑料皮吗?

贴片电解都是塑料基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铜丝短路焊接贴片元件很合适,定位精准快速,用细点的铜丝0.5秒以内可已焊好。没有发现静电击穿元件的。

你这玩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热风器吗?为什么不用电烙铁呢?

电烙铁有很多元件焊接不了,比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贴片电阻电容一样焊,没差异。

贴片电容电阻我倒是焊的非常漂亮,可是遇到焊盘在内部的我就处理不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烙铁有很多元件焊接不了,比如这个

我只是指贴片电解电容,为什么用热风器吹,不用电烙铁。

网友G:
焊盘做d得太小的话不好焊,临时焊接措施:把贴片电解电容的塑料底座剪掉,当它是一般的插件电容来焊接,可以临时调试用。

网友H:
先把一边焊盘渡上锡,用镊子夹着电容放在渡上锡的那个脚上用电烙铁固定好后,再焊另外那个脚

网友I:
250左右吧,要先上一边锡,再加一点焊油再上烙铁

网友J:
拿贴片电阻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K:
热风器温度适当,焊盘位置先预热,另外电解电容上面涂抹焊油用于降温,再快速把电容放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先把一边焊盘渡上锡,用镊子夹着电容放在渡上锡的那个脚上用电烙铁固定好后,再焊另外那个脚

先把一边焊盘渡上锡,用手指压住元件感觉灵敏,镊子没跟,也没感觉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热风器温度适当,焊盘位置先预热,另外电解电容上面涂抹焊油用于降温,再快速把电容放上去

热风器加热面积太大!焊一个1毫米大小的元件哪用加热那么大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风器加热面积太大!焊一个1毫米大小的元件哪用加热那么大面积!

贴片电解电容十毫米见方左右的。

网友L:
贴片电解电容在回流焊过程中,其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为125℃。 在焊过程中,为了防止电容受损,应将温度控制在100℃以内,具体来说,预热温度一般控制在70℃左右,焊接温度为90℃左右,冷却温度为70℃左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贴片电解电容在回流焊过程中,其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为125℃。 在焊过程中,为了防止电容受损,应将温度控制在1 ...

用多少度熔点的锡?

网友N:
一般是350左右

网友O:
你们不知道有焊台这个东西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贴片电解电容在回流焊过程中,其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为125℃。 在焊过程中,为了防止电容受损,应将温度控制在1 ...

没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贴片电解是允许过中温回流焊的。

网友Q:
多练练就知道咋焊接了

网友R:
使用热风器焊接并使用耐热胶带保护表面贴装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