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点亮LCD12864显示屏疑问

楼主(2024-04-18):
在又买了一个新的12864后,还向厂家要了例程代码,并将代码中管脚定义改成了实际连接管脚,但依然无法点亮。最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一例程代码在proteus中也不能成功运行。(仅修改开头管脚定义)

网友A:
例程代码在proteus中不能成功运行,说明例程有问题。

网友B:
厂家的屏,厂家的例程,不显示,可检查:
1.例程是51还是别的平台?
2.管脚连接与位定义是否一一对应?
3.例程与实际工程晶振设置是否一致?
无图无程序,只能说这些了,简单说就是先检查硬件,后检查程序。

网友C:
12864主控芯片型号太多,Proteus仿真毫无意义,你还是先弄清楚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D:
改一下管脚定义吧,可能写的有问题

楼主:
例程代码都跑不起来。这个是厂家给的所有东西,原理图,例程,说明书什么的

网友E:
仿真和程序都问题

网友F:
有可能买来就是坏的件,换个渠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屏,厂家的例程,不显示,可检查:
1.例程是51还是别的平台?
2.管脚连接与位定义是否一一对应?

例程是51,一致。管脚连接的定义开头的我全部修改为与实际一致。位定义没动过。第三点没有去确认。因为晶振一般都是12m无源晶振来着。

网友G:
要用厂家的例程测厂家的屏,最好就是引脚和代码一致,能有正确效果了,再考虑改引脚

网友G:
P0口没接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