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后STC8G1K08A单片机不运行,帮忙看看是那里有问题

楼主:
程序代码
#include"stc8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5^4;  //定义IO管脚
int counter; //计数变量
void InitTimer0()   //中断函数
{
    TMOD = 0x01;
    TH0=(65536-60000)/256; //50ms
    TL0=(65536-60000)%256;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void main()
{
        P3M0 = 0x00; //设置P3.0~P3.7为双向口模式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LED  = 0; //IO初始化为低电平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启用中断组1
{
        TH0=(65536-60000)/256; //装初值
        TL0=(65536-60000)%256;
        counter++; //产生200MS的脉冲 等待ECU检测
        if(counter >= 1000)  { LED  = 1;}   //延时30S
        else if(counter >= 1950)  { LED  = 0; counter = 0; TR0 = 0; }
}

网友A(2024-04-18):
中断里面为什么还要再“装初值”?
中断里面“1950”那一行前面不能用“else”,要直接用“if”,
加了else之后这一行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比较的结果永远为“否”),
因为在小于1000的数字里面永远没有大于1950的数字。

网友B:
1950已经在>=1000的条件之内了。你可以把else 去掉,或者两个>=都改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面为什么还要再“装初值”?
中断里面“1950”那一行前面不能用“else”,要直接用“if”,
加了el ...

屏蔽中断,在while里将LED置高,P5^4 IO 管脚还是没有输出,是IO的配置问题吗?

网友D:
如果是这样,个人觉得,就该是>=1950在前,然后才是>=1000.
但<1000时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蔽中断,在while里将LED置高,P5^4 IO 管脚还是没有输出,是IO的配置问题吗?

虽然标准模式IO的高电平输出比较弱,但是点亮LED还是可以的,虽然亮度可能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个人觉得,就该是>=1950在前,然后才是>=1000.

啥情况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蔽中断,在while里将LED置高,P5^4 IO 管脚还是没有输出,是IO的配置问题吗?

试试P5M0 = 0X10;设置推挽模式,应该就比较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蔽中断,在while里将LED置高,P5^4 IO 管脚还是没有输出,是IO的配置问题吗?

点亮发光管只要三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亮发光管只要三句,

编辑器的字好大

网友A:
这还不是最大的,可以随意调的,好像是“Ctrl+鼠标滚轮转动”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亮发光管只要三句,

按照你给的配置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E(2025-01-04):
你好,请问你这可以直接烧录固件吗?不要设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