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对单片机的干扰问题

楼主:
交流接触器通断的瞬间会导致单片机死机.
问题: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同时通断L/N线  这样就会让单片机死机。外部输入变的毫无反应。
尝试方法:1.将继电器的N线端短路。只单控L线。设备会正常工作!在通断的瞬间单片机一切正常。
                2.通过继电器同时控制L/N线。在电压输出端(交流接触器线圈上),并联104K 630V  CBB 电容  大部分时候通断都正常,偶尔在快速通断过程                    中会使单片机死机。
请教各位是怎么解决这交流接触器的干扰问题的!是需要改善电源电路么?还是怎么弄~~多谢指点哈!

网友A(2024-04-18):
通常都是控火线的,没试过LN一起控制。

网友B:
退耦电容就近接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C:
需要将继电器与继电器隔离,通过光耦控制继电器或者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1,芯片及给继电器的供电电流是否足够,在吸合时的电压是不是有较大的跌幅。
2,继电器线圈是否接有反向二极管。
3,低压电的走线与元器件应尽量远离220V高电压,保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网友E:
104K 630V  CBB 电容需要串联5~10欧姆。

网友A:
看继电器很像是52P,控制一个接触器为啥要这么大的继电器啊

网友F:
以前碰到过,后来出钱让人解决的,是地线的问题,不知道是啥原因,反正PCB让他改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继电器很像是52P,控制一个接触器为啥要这么大的继电器啊

拿掉接触器后可以控制大功率设备!所以用大的继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4K 630V  CBB 电容需要串联5~10欧姆。

这个加了有很大的改善!已经在电路中增加了!

网友G:
       改善了好多!但是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1在供电前端增加2200UF电容!2.在接触器线圈上并联吸收电路!原来连续通断20次估计就有一次导致单片机死机!现在能达到连续通断70次才出现!但是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后来在单片机的供电电路中加了滤波电路!出现的故障有开始变了! 原来是STM8S死机 现在是 复位重启.
      还是怀疑电源电路和PCB布局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拿掉接触器后可以控制大功率设备!所以用大的继电器

52P好像也没有多大电流啊

网友H:
只能说你用的这款单片机有点弱,改善措施只是降低概率,但是并不保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只能说你用的这款单片机有点弱,改善措施只是降低概率,但是并不保险

对的!

网友A:
那么你用的啥芯片呢?

网友I:
我用的STC单片机没有这种现象,控制多个交流接触器的L、N通断或者三相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C:
这个我们遇到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就没有干扰死机了

网友J:
以前也有过最后没办法在触点并联RC吸收电路才行 用的STC8A8K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4K 630V  CBB 电容需要串联5~10欧姆。

我用了104K CBB  串了一56R来吸收!能改善很多!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碰到过,后来出钱让人解决的,是地线的问题,不知道是啥原因,反正PCB让他改了问题就解决了。

估计是交流接触器的串扰引起的!单片机的电源时不时的会跑进去一些干扰信号!

网友K:
在不更换单片机型号和线路板的情况下:
1.加大给单片机供电电源的滤波电容。
2.在交流接触器的触点两端并联吸收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用了104K CBB  串了一56R来吸收!能改善很多!但是不能彻底解决!

串啥电阻啊,直接把104并联接触器线圈上面试试

网友L:
电源没做好,按常规的来,共模电感、差模电感、X电容、Y电容、TVS管,基本就齐备了。

网友G(2024-11-29):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STC单片机没有这种现象,控制多个交流接触器的L、N通断或者三相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STC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比STM8S的要好上很多!我用STC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从来不会死机或者复位!用了STM8S两款板子控制都会时不时的死机或者复位~

网友M:
TVS管在单片机电源, IO端口做保护, 用光耦与功率电路做电器隔离. 单片机软件加上看门狗.

网友A:
引用 网友L:
电源没做好,按常规的来,共模电感、差模电感、X电容、Y电容、TVS管,基本就齐备了。

我直接用买来的电源,这些都在电源里面

网友N:
布线太差,dtdv导致的emi问题。既要降低干扰,布线也要做好,才能算是稳定的产品。

网友O:
可能需要采取一些EMI措施来防止对单片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