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多层板怎么抄板

楼主(2024-04-18):
     各位大神晚上好!我想请教一下一个4层板该如何抄板,想要抄板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把一块4层板,如何从物理结构角度把它分的一层一层一片一片的,然后用手电一照就能看到铜箔层的电路,但是就是不会怎么把这东西一层一层的揭开!求大神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打磨吧,没啥好办法。

网友B:
有专业的抄板公司,包出原理图,PCB,有的还有程序一起。自己搞不来的

网友C:
正规的画电路板,做设计吧,我预测抄板这条路将来会越走越窄,
不信就等将来再看我今天的这句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画电路板,做设计吧,我预测抄板这条路将来会越走越窄,
不信就等将来再看我今天的这句话。

网友E:
用表一个过孔量

网友F:
用药水泡了,分层,扫描

网友:
用药水泡了,分层,扫描

大神,您说的分层是物理结构方面的一层一层的把它揭开吗?

网友G:
超过两层板,只能上科技活,打磨分层逐张扫描进行对看,细致活

网友H:
抄板就像反汇编一样,得是技术经验了得了的人才能干得来的

网友I:
抄板跟解密是专业人士干的,一般人不得要领

网友J:
多层板抄板,一般都打磨或者泡药水分层,然后再去扫描图形,还有很多复杂的工具 软件应用,一般这种都是交给专业团队完成,自己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层板抄板,一般都打磨或者泡药水分层,然后再去扫描图形,还有很多复杂的工具 软件应用,一般这种都是交给专 ...

大神能把药水仔细说一下吗

网友K:
能溶掉玻纤板材的那是什么酸? 这个酸,不是一般人能搞得到的, 还是研磨要现实一点: 研磨掉顶层, 底层,再照相中间两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